请教一下这种y4机架,后面两个电机怎样装上去!是需要两头螺牙的螺丝吗?

楼主(2018-10-07):
请教一下这种y4机架,后面两个电机怎样装上去!是需要特殊螺丝吗?

网友:
这个还真看不明白

网友A:
看尾板是双层的,拆开,分别用平头螺丝把电机固件,然后合并。

网友:
看着很厚,应该是两层的。

网友:
看四颗螺钉好像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尾板是双层的,拆开,分别用平头螺丝把电机固件,然后合并。

正解,我就用的这种机架,黑蚁还是不错的

网友:
挺有意思的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