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8-10-07):
如何制作“无线模拟器”
经常用模拟器的伙伴都会知道,飞机飞得好,模拟器练习那是少不了的,通常我们链接通过音频线来连接,有根线用着看着总感觉不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小技巧,制作起来很简单,就能做一个简易好用的无线模拟器。
需要的工具:加密狗、电烙铁、舵机线(杜邦线也可以)、
1、扣开加密狗的机壳,先确定针脚定义:正负极用来给接收机供电 PPM用来给加密狗输入ppm通道信号(建议用万用表去确定下正负极),使用烙铁焊接至针脚。
2、将线从音频接口处排出,将线插入接收机ppm接口。
3、将加密狗插入电脑的usb接口。
4、与接收机对频后,进入遥控器接收机设置—通用设置—信号模式改为PPM
5、打开模拟器查看链接是否正常,设置好模拟器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A:
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尽皆知的事情了

都知道的事情也要分享一下,你还有货吗

网友:
以前看过,不过还是顶一个。

网友:
顶一下,这个适合小白,小白不懂。一看就找到

网友:
帮顶下吧 好多人做过

网友B:
为什么模拟器这么容易坏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模拟器这么容易坏的啊

容易壞@@!?
小弟買一個用好多年了也不曾壞過啊^^!!

网友:
模拟器是不是一个usb串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容易壞@@!?
小弟買一個用好多年了也不曾壞過啊^^!!

好久不用,突然上电后黄色当然灯就不亮了

网友:
你要是有迷你的接收机的话,用起来更好

网友(2019-04-08):
这个用福斯i6遥控器可以玩吗?

网友(2019-05-28):
前两天做了一个  不能用加密狗还给整烧了

网友(2020-02-10):
想找更早出的富斯用那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