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模友

楼主(2018-10-08):
穿越机 1103电机 四合一电调 地面站里设置了解锁后电机不转,结果有一个电机解锁就转 ,另一个电机无论油门推多大 都是转一下停一下 ,请问是电调坏了吗?

网友A:
油门行程设置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设置了吗

校准过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F4在地面站调试试

网友:
如果飞控和电调设置没有问题,有可能是电调坏了,我4合1遇到两次了,不同厂家,不同规格

网友:
Bf 里面电机选项里面挨个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