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MNIBUSF4 v3飞固定翼

楼主(2018-10-08):
请问一下,我这个F4飞控接了接受机地面站里面遥控器界面没反应,端口开了,接受机模式也远了,但是保存了以后好想接受机模式那儿没保存上一样

网友A:
接收的串口设置没,没设置串口是保存不了的。

网友:
不懂,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不懂帮顶

网友B: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的串口设置没,没设置串口是保存不了的。

设置了的,1和6都开了,确认打开之后才设置的接受机模式,但是接受机模式好想保存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教程一步一步走

是按照教程来的,    从头开始2次了,不知道是哪一步错了

网友:
接收机是ppm选ppm,接收机是sbus选sbus

网友C:
保存不了是因为固件跟地面站版本不一致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存不了是因为固件跟地面站版本不一致导致的

保存了,遥控器界面也是没有反应

网友:
uart6是接收机,这款和f4pro不一样,这是v3

网友:
来深刻学习的 看看

网友D:
楼主,现在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解决了没?

解决了,端口开6

楼主:
谢谢大家,以解决,是端口开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