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基于ARDUINO的停车协助系统。。转帖

楼主(2018-10-09):
硬件组件:
  • Perfboard× 1
  • Arduino Nano R3× 1
  • 红色,绿色和黄色LED× 1
  • 220ohm× 3
  • 超声波传感器 - HC-SR04(Generic)× 1
  • 蜂鸣器盾× 1
  • 220V AC至5v DC降压降压模块× 1
  • 母针头带× 1
  • 以太网电缆× 1
  • 一些连接电缆× 1
  • 用于将代码上传到Arduino的USB线× 1
  • 和一般焊接设备× 1
软件应用程序和在线服务:
  • Arduino IDE
这次我试图通过在车库中安装防撞系统来帮助她安全地停放汽车而不会碰到车库墙,从而使我的伴侣生活变得轻松。
因此,在本项目中,我将使用超声波传感器计算汽车与车库墙壁的距离,并使用绿色,黄色和红色LED显示。LED的颜色表示是继续移动,减速,停止还是返回。
源码:

楼主:
组装细节
首先将 LED 连接到电路板。
通过在 Arduino 板和 LED 之间放置一个 220欧 电阻,将红色 LED 连
接到引脚 D2,将黄色 LED 连接到 D3,将绿色 LED 连接到 Arduino 的
D4。现在让蜂鸣器连接到模拟引脚 A0。接下来,将超声波传感器的 Trig
引脚连接到 D5,将 Echo 引脚连接到 Arduino 的 D6。一旦所有模块都
连接到 Arduino 板上,我们就可以将所有正极和负极引脚连接在一起。
将模块的所有正极引脚连接到由降压模块提供的+5v,负极引脚连接到
模块的负极gnd。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可以将固件上传到系统。
在这个装配中,我使用 3 个 LED 来显示距离,但是您可以用 RGB LED
替换 3 个 LED,或者也可以使用 LED 阵列(如音频电平指示器)来显
示汽车的移动。
通过定义将在整个代码中使用的常量和全局变量来启动代码。
然后在代码的设置部分定义引脚模式。然后创建一个关闭所有 LED 和蜂鸣器的功能。
现在,通过读取从超声波传感器接收到的值来计算英寸的“距离”。
然后通过检查“距离”的值,我们将根据物体的距离来打开和关闭 LED。
如果距离大于 200,则当物体超出范围时关闭所有 LED 和蜂鸣器。否
则,如果它在 55 和 200 之间,则打开绿色 LED。如果物体在 15 和 55
之间,则打开黄色 LED,如果物体距离超过 15 英寸,则打开红色 LED
直至达到 8 英寸。当距离小于 8 时,与红色 LED 一起启动蜂鸣器。
下一位代码是根据汽车的运动设置计数器的值,然后决定何时关闭 LED。
它将“距离”的值与“TempDistance”进行比较,如果值相同(对象未移动),
则递增计数器。如果物体在此过程中随时间移动,则计数器重置为 0.
最后,将“TempDistance”设置为“距离”的值。
就在比较距离之前,我们还需要检查计数器值是否超过 20 个。我这样
做是为了在汽车处于稳定位置时停止执行下面的代码。
最后,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草图上添加一个小的延迟就可以暂停代码。

网友:
小手一抖

网友:
这倒车雷达么?

楼主:
是的,可以进IDE调节感应距离,调试自己感觉合适的距离

网友(2019-05-31):
学习学习 ,看看楼主怎么弄的

网友(2019-11-06):
感谢楼主分享,太棒了  学习学习

网友(2019-12-31):
自制倒车雷达了

网友:
ARDUINO是什么?感觉这个论坛很好,有很多我需要的学习资料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来开发别的项目,先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