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坏了个元件

楼主(2018-10-09):
请问我画红圈圈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
飞控可以连接RF调参,但遥动飞控,电脑没反应。不会MPU6500也坏了吧

网友A:
红圈的应该是电感吧

网友B:
上面标的是6R0吧,好像是一体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圈的应该是电感吧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标的是6R0吧,好像是一体电感

谢谢你。

网友:
只要ldo.mcu.mpu不死就可以继续战斗

网友:
是电感,6微亨的电感

网友(2019-01-02):
电感,自己加一个上去就行了,我的f3 evo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