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请问一下各位大神关于DIY遥控器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8-10-09):
我想用天7改个一体控,把其中的一个三档开关用来控制油门(一个控制上升 一个悬停 一个下降,NAZA的飞控),再把旋钮开关改成另一个三档开关控制其飞行模式,把控制油门和旋转的摇杆换成类似游戏机上的十字形按键来控制两轴舵机云台的运动,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技术难题,有没有可行性。因为我是电子小白,对遥控器的控制原理也不太了解,还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真心感谢了~

楼主:
类似于这样的   但是把两个旋钮开关换成游戏手柄那样的十字形按键   可以实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样的   但是把两个旋钮开关换成游戏手柄那样的十字形按键   可以实现么 ...

打算拆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样的   但是把两个旋钮开关换成游戏手柄那样的十字形按键   可以实现么 ...

可以是可以,但是没啥意义了

楼主:
我也不想折腾  老师安排的小练习  必须要做   差不多就是能够单手操作吧  右手控制飞行姿态  悬停后左手控制云台什么的   感觉没啥卵用

楼主:
肯定要拆啊  就是不知道直接把按钮换了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没啥意义了

我也知道没啥意思  哈哈  但没办法...    老哥  直接把开关换了可行么  会不会不能用

楼主:
直接换开关可以用么   老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换开关可以用么   老哥

我也是小白一枚。天7貌似不开源吧,直接更换的话,可能程序需要改动才能实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知道没啥意思  哈哈  但没办法...    老哥  直接把开关换了可行么  会不会不能用 ...

直接换开关肯定不行。按键要是那种,按一下动一下,估计得重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