囧哥--双发天狼星已修复,图传上身

楼主(2018-10-10):
话说上次天狼星上树又断电机座,回到家下车的时候内人还说今天车门怎么关不上,一次、两次、三次,然后我发现天狼星的翅膀生生被夹裂了

兄弟阿灰知道了又帮忙打印了一对电机座,在此深表感谢。
期间又入了图传和摄像头,都是很普通的东西。阿灰又把自己的FPV眼镜借给我测试图传,得益于众多前辈的无私分享,自己改线、上电,一次成功。

楼主:
图传设备调试好之后,安装上天狼星。

楼主:
无飞控裸飞FPV,本周六走起。

网友A:
不知道 这电机座底下的弧度是怎么画的

网友B:
走走走,开飞,炸了就修,我带了热溶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这电机座底下的弧度是怎么画的

弧线是大致先画一个,一比一打印在A4纸上,按照弧线用剪刀剪下来,然后放到机翼上对比,然后修改模型、再对比、再修改。话说我改了10来次吧,最终的成品和机翼的贴和程度应该有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走走,开飞,炸了就修,我带了热溶胶。

您这口气,好像是混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弧线是大致先画一个,一比一打印在A4纸上,按照弧线用剪刀剪下来,然后放到机翼上对比,然后修改模型、再 ...

哦 受教了 多谢

网友C:
为毛买天狼星?为毛买天狼星? 这破货 正常装机 难飞的一逼  机舱也小 更奇葩的是它居然有起落架  这个起落架有什么意义吗? 就为了装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毛买天狼星?为毛买天狼星? 这破货 正常装机 难飞的一逼  机舱也小 更奇葩的是它居然有起落架  这个起落 ...

大哥我前面说了啊,是人家给的半成品啊,不是我买的。

网友D:
两个电机转向和我的不一样!有什么讲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机转向和我的不一样!有什么讲究的吗?

我是这样理解的:
从飞机尾部看,天狼星的左边电机是顺时针转动,那么电机产生的反扭力作用在左侧的电机座和左机翼上是一个把左机翼向下压的力A,飞机在飞行中因为重力的作用,空气给到机翼的力B是向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情况下机翼会折断,例如高速俯冲的情况下。力A可以部分抵消力B。理论上机翼受的力B会稍微小一些,这样极端情况下机翼折断的概率也会相应变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
从飞机尾部看,天狼星的左边电机是顺时针转动,那么电机产生的反扭力作用在左侧的电机 ...

不不不,双发对转是互相抵消反扭力...飞机不会出现猛加油门就反方向扭 飞行很是平稳 你如果垂直俯冲猛的拉起的话 机翼瞬承受过大的力矩 只要机翼加固不过关 该折翼还是折翼的  这跟双发对转没关系 这种情况就好像双手抓着机翼 两边使劲往上掰一样  你力气小 机翼弯而已 力气大 直接掰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机转向和我的不一样!有什么讲究的吗?

骚气 真特么骚气 改得一手好飞机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机转向和我的不一样!有什么讲究的吗?

这飞机架子,这图传安装位置,科学,双发的电机座咋搞的?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架子,这图传安装位置,科学,双发的电机座咋搞的?

半路上捡根装修用的小木方削削,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架子,这图传安装位置,科学,双发的电机座咋搞的?

要点是飞控装在图传下方舵机后置,机身前段空出来装电池!原舵机拉管位装碳杆加强尾部!GPS装433天线根部刚好有个合适的位置,机头最前端放定位器可以减少数据回传对飞控的影响!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布局了!有建议请跟贴!谢谢!

网友:
最新布局请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