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泡神解决图传问题

楼主(2018-10-11):
刚开始安装时候还好着 但校准了一次电调后就这样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摄像头和图传直接连接也是这样 对频过很多次都没用 到底是图传发射还是显示器问题  显示器是小飞手二代
图三图四是连接osd 除了和 图1.2问题之外 还有 英文字母  超速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发射和接受出问题了吧

网友A:
制式换一换,或者摄像头换换,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也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式换一换,或者摄像头换换,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制式  换了很多次  也重启了很多次  都是不行

网友C:
单独给摄像头和图传供电,看看是不是干扰

网友:
排除法呗 一个一个单独试

网友D:
图传供电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传供电问题吧

3s直接供电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给摄像头和图传供电,看看是不是干扰

发射棒子 接收机蘑菇头  不到一米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干扰造成的

不到一米距离

网友E:
摄像头电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摄像头电压不够

摄像头满电 单接发射还是这样

网友:
有可能是图传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满电 单接发射还是这样

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满电?

嗯  满电  格氏3S2200mah的电池

网友(2019-01-07):
把图传的供电单独给供电,就好了,

网友:
供电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