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用的是非凡OSD

楼主(2018-10-11):
怎么GPS显示不出来一直跳。别的也是显示不出。模式是S-BUS。只接了一根线到X2。接的是对的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A:
大疆的飞控吧,还是用pwm比较好,我一开始也是用的sbus接收机,好多东西显示不好,只好换了个十通道的pwm接收机。除了接线多几条以外,其它都 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的飞控吧,还是用pwm比较好,我一开始也是用的sbus接收机,好多东西显示不好,只好换了个十通道的pwm接 ...

是大疆飞控。买回来能显示出来后来换了个机架就不行了就油门能看出来飞行模式能看的出来其他的不行

网友:
大疆飞控不太了解,帮顶

网友:
naza飞控老老实实用 PWM方式接收,就是一通道一根信号那种。PMM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