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速计的原理

楼主(2018-10-11):
最近再上手PX4飞控,想了解一下空速计的使用,看到有三线的,还有四线I2C通信的,就不是很明白,不知道万能的吧友,能给点空速计的资料嘛。

网友A:
三线的是模拟量的 接类似于RSSI的接口。APM的就是模拟量接口。
四线的数字量的。PIX的空速计应该是数字接口的。

网友:
可以自己查ms4525的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线的是模拟量的 接类似于RSSI的接口。APM的就是模拟量接口。
四线的数字量的。PIX的空速计应该是数字接口 ...

那U22的空速计也是3线模拟的咯!请问一下模拟和数字的区别影响大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