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18SZ搭配PIX设置失控保护,用的SUBS2插口

楼主(2018-10-11):
在遥控器设置好失控之后要跳转的值,地面站看接收机输出不跳转,还是失控时的阀值,只有使用普通的插口才跳转,难道要我放弃用SBUS2,用普通的插口然后再接PPM吗,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吗

网友:
会不会是接收机的失控保护有问题?

网友(2019-12-14):
請問最後怎樣解決.我也遇到同樣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