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433信号

楼主(2018-10-12):
请教下,433模块信号可以转aux音频输出吗

网友:
433信号 wifi433和866区别 作者:秃鹫的天堂 8001 433信号 wifi433和866区别 作者:秃鹫的天堂 7375 433信号 wifi433和866区别 作者:秃鹫的天堂 3043 433信号 wifi433和866区别 作者:秃鹫的天堂 6248 433信号 wifi433和866区别 作者:秃鹫的天堂 8952 433信号 wifi433和866区别 作者:秃鹫的天堂 53

网友:
一般輸出應該都是指PPM信號吧!?
話說怎會想搞這個!?

网友:
PPM信号是数字方波,如果你说的是图传的aux音频,我觉得就算可以也是没有意义的。图传是单向传输,只能把飞机上的信号传下来,并不能把接收机上的音频接口信号反过来传给飞机侧,并不能用来遥控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