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自己做的AAT实测视频

楼主(2018-10-12):
模拟测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1897946
上飞机实测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3431415

网友A:
GPS 模拟软件 可以发我一下吗?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B(2018-11-25):
大佬,请问那个GPS模拟软件怎么设置啊,我的这个总是让我打开RS-232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那个GPS模拟软件怎么设置啊,我的这个总是让我打开RS-232C

可以输出了,但为什么输出的NMEA语句全是数字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PS 模拟软件 可以发我一下吗?

这里可以下载,但我不知道配置
http://4river.a.la9.jp/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可以下载,但我不知道配置
http://4river.a.la9.jp/gps/

不用配置,勾上输出语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配置,勾上输出语句就可以了

谢谢回复,
但如果我想输出一个圆的gps数值该怎么设置啊?如果只是勾选的话只是输出相应的语句没能达到需求啊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但如果我想输出一个圆的gps数值该怎么设置啊?如果只是勾选的话只是输出相应的语句没能达到需 ...

以方形为例,左边地址那里顺序填上方形四个角的坐标,这样就可以了,圆形的话就需要更多的坐标了。
程序会根据上一个坐标到下一个坐标的直线位置,根据设置的速度,输出速率,来输出对应的GPS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方形为例,左边地址那里顺序填上方形四个角的坐标,这样就可以了,圆形的话就需要更多的坐标了。
程序 ...

哦哦    终于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方形为例,左边地址那里顺序填上方形四个角的坐标,这样就可以了,圆形的话就需要更多的坐标了。
程序 ...

抱歉,又有点问题了,,,那个经纬度格式只能精确到分吗?不能精确到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方形为例,左边地址那里顺序填上方形四个角的坐标,这样就可以了,圆形的话就需要更多的坐标了。
程序 ...

哦哦,知道了,是我的格式错了,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