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接收机天线在机身上的布局??????????

楼主(2018-10-13):
请教:2.4G接收机的天线,有些是2根,有些是1根,请问如果是2根的,应该是1个和地面垂直??另一个和地面平行??这种摆法正确吗??谢谢

网友A:
兩者呈90度即可
因為主要是避免收訊死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者呈90度即可
因為主要是避免收訊死角

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