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一下这电池的品控吧 想想还有点后怕

楼主(2018-10-13):
上次商城兑换的电池 用了两次之后放了段时间  今天拿出来用 发现没有电压输出了 量了一下只有两个电芯量的到电压 还以为自己存放不当 想想算了改个2s吧 可是拆开的时候突然掉出来这么大个焊点 我擦 这就有必要吐槽下了哇

楼主:
而且这两个地方居然相邻电极没有做隔离

网友A:
这么大个锡块居然没短路,差评啊

网友:
好危险啊,太可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个锡块居然没短路,差评啊

肯定短路了所以其中一块电芯挂了

网友:
没害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短路了所以其中一块电芯挂了

短路了,我就放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短路了所以其中一块电芯挂了

短路了 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 我就放心了

网友:
还是买好牌子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