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炸机后一直不稳,

楼主(2018-10-14):
炸机过后换固件换电机,从新校准什么都做了还是一样,起飞很平稳过后能听见电机转数忽快忽慢的,飞高点飞机就一抽一抽的,悬停模式也是这样问题,

网友A:
估计是电路出了问题,某些原件需要加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电路出了问题,某些原件需要加焊

1.0平方线能承受4个2312电机电流吗?飞低还算好,飞高或者定高模式就明显感觉出来有个别电机转数忽慢忽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和螺旋桨动平衡好不好?

震动很小,把之前的线换成1.0平方的线了,1.0平方承受4个电机电流够吗?大油门或者定高明显有电机转数忽快忽慢的

网友C:
油门校准,电机的参数是和原来的一样吗

网友:
电机问题吧,飞控一般没有问题吧。。。。。。。。。。

网友D:
电机坏了吧,还有电调

网友E:
气压计的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校准,电机的参数是和原来的一样吗

之前是4006电机,但是装在450机架上太大了所以换了,现在是231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压计的海绵

海绵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坏了吧,还有电调

电机没问题啊,震动小生意也不错。电调都能用不知道又没问题了

网友(2018-12-14):
我飞控小炸后起飞有点不稳就重刷了固件,也出现楼主情况,推油门电机一抽一抽的,飞起来很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