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发烫问题

楼主(2018-10-14):
自己组了个3寸小鸡,用的破风F20 pro电机,20a电调,matek的分电板和F405飞控,一个电池下来电机就烫的没法用手碰,确定电机固定螺丝没有顶到线圈,请教各位大神还有其它什么原因导致电机发烫吗?

网友:
正常,有可能是pid也有可能是电机本来就这样,我的1s小鸡一块电池也是烫的碰不着

网友:
小机kv高多多少少会热些,还有就是检查d值有没有过高,d值过高会导致电机发烫。电机烫手这问题别小瞧,会导致消磁电机无力。严重的烧电机都会

网友:
免费彩金 我已成功出款500

100% 领取成功

39元彩金随便玩
VX:jy618306
VIP专线 302869.COM

领取兑换!
编号:14

网友:
正常,电池猛。。。

网友:
发热正常点击KV太高了

楼主:
应该是减震有问题,换了新的桨叶,重新设置了滤波后明显好很多,有空了再做一下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