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9m+r9mini的问题

楼主(2018-10-14):
如图,在接收机界面可以看到rssi是16通在输出,rssi通道也选择了16通,保存正常,重启以后又会自动变成禁用,在osd里看rssi一直是9不变,有个r9mm也是这样的问题,请大佬指教指教

网友A:
配置界面 关闭RSSI模拟输入
再选择通道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帮忙顶下

你学习个粑粑,啥玩意儿你都学习

网友:
关闭设置rssi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界面 关闭RSSI模拟输入
再选择通道即可

谢谢,方法有用

楼主:
感谢,这个方法是有用的

楼主:
解决了,楼上几位说的是对的

网友:
买了,还没使用

网友:
可以的,帮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给个联系方式,我也是这个情况刷写了16通道显示rssi,在十二通道上商业有rssi信号,但是他不会跳动一 ...

2楼和8楼的方法是对的,你试试看

网友:
刚入的同型号接收,想知道PIX飞控怎么获取16通上的RSSI信号?输出的SBUS接PIX RC输入,但PIX只支持8通道输入,访问不到第16通道的RSSI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