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只能设5种飞行模式

楼主(2018-10-15):
我是一名新手,刚入坑,手上天地飞九遥控器,06S接收,APM2.8,按照泡泡老师的视频,把天九的数值设好,但发现只有五种模式,B+E开关配合,E低位时,B对应135模式。E高位时,B对应124模式,没有第6模式。换了固件和MP软件的版本也是一样,求大神们帮忙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教程只是介绍有这么个用法,没逼你们一定要跟着一模一样,再说了,你新手你会用到6个模式吗?老鸟 ...

谢谢大家,我是用不到六种模式,我只是不解,是什么原因变成这样,是控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要找原因,现在控和机都没问题,可以解锁可以飞

网友:
你一定要6个模式吗……没必要折腾这个啊兄弟

网友A:
泡泡老师教程只是介绍有这么个用法,没逼你们一定要跟着一模一样,再说了,你新手你会用到6个模式吗?老鸟都不见得会用这么多

网友:
调节遥控器

网友:
调节pw到合适位置

网友B:
舵角设置里面改一下5通道,反复多试几次就OK了,我开始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角设置里面改一下5通道,反复多试几次就OK了,我开始也是这样

是不是把5通道不断的改成其他键位再改回需要的键位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把5通道不断的改成其他键位再改回需要的键位呢

我想问一下你的遥控设舵角的数值是多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