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f3 evo brush 飞控的大佬教教我怎么调参

楼主(2018-10-15):
小白一枚。。。。

网友A:
和普通f3不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普通f3不一样的吗

不知道哎

网友B:
有刷得泡泡教程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得泡泡教程有

谢谢

网友:
硬件架构与普通f3evo其本一样,使用自带vpc只是变成有刷输出没sd卡spi接口mpu不带罗盘;同f3差别大点,f3不使用vpc,i2c的传感器,不用sd卡用flash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