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sky x-lite怎么切换display

楼主(2018-10-15):
想在display里设置第一屏显示电压数据,第二屏显示bf参数,但是不知道在x-lite里怎么从第一屏切换到第二屏,看x9d是通过page按钮切换的,x-lite找不到对应的按钮,还请知道的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全英文,刚入手。不知道怎么用。可以加楼主微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英文,刚入手。不知道怎么用。可以加楼主微信吗

你可以看OPENTX的系统说明书 大同小异  X9DP的说明书也可以看 网上一搜一大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英文,刚入手。不知道怎么用。可以加楼主微信吗

我是参考网上x9d的教程用的,论坛里就有说明书,不懂的可以发出来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我看到论坛有 但是要10个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