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请教各位前辈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8-10-15):
我把老款天7拆了以后,把原来第一通道(油门)用一个三档开关连接,在监视器上看的其通道量很不稳定,会一直变化,而且会影响第二和第三通道,是因为电阻太小导致短路了吗?

楼主:
我对电路一点不懂,还望各位前辈教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电路一点不懂,还望各位前辈教我一下,谢谢了

是开关直接接上去了吗,怎么接的电阻啊。油门,副翼,方向,升降用的是模拟通道,识别的是输入的电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关直接接上去了吗,怎么接的电阻啊。油门,副翼,方向,升降用的是模拟通道,识别的是输入的电势

我没有接电阻  不知道是不是电流过大导致短路了...

网友B:
是干扰 你这种线不防干扰

网友C:
要串电阻的吧 先量下原来电位器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串电阻的吧 先量下原来电位器的阻值

原电位器阻值为500~5000欧,我手里的三档开关电性参数为125VAC,6A   这样我加多少的电阻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干扰 你这种线不防干扰

什么干扰?电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