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3dr数传连接

楼主(2018-10-16):
用ttl板接电脑和飞机端,com口和波特率都选对,点击“加载设置”然后就跳出了这个
tx rx有对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默认波特率是57600,实在无法连接就找个串口助手,检查硬件问题。步骤:
1. 测试usb转ttl小板是否损坏,短接rx和tx,测试串口助手发送的所有内容能不能原封不动收到,收到排除板子问题
2. 测试电台,usb转ttl连接电台,打开串口助手,默认情况下电台应该会不断发送心跳包,看看助手有没有收到16进制数据,
(1)如果没有,尝试重新刷3DR电台固件,刷了固件还不行则证明硬件损坏,刷不进去固件说明可能你买的压根不是3DR电台。
        如果你的电台不是3DR电台,只要任何一端发送数据另一端能收到,mission planner和qgroundcontrol(需要手动连接)一样是可以使用的,你只需要找到你的电台生产商附带的配置软件或者配置指令说明文档
(2)如果有,按照官方文档发送AT指令,看是否响应。

网友:
帮顶3dr数传连接 3dr数传改蓝牙,3dr数传固件,3dr数传驱动,3dr数传 作者:模型壹店 8966 3dr数传连接 3dr数传改蓝牙,3dr数传固件,3dr数传驱动,3dr数传 作者:模型壹店 5720 3dr数传连接 3dr数传改蓝牙,3dr数传固件,3dr数传驱动,3dr数传 作者:模型壹店 68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波特率是57600,实在无法连接就找个串口助手,检查硬件问题。步骤:
1. 测试usb转ttl小板是否损坏,短 ...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
你可能是只修改了一边的参数就保存了吧,正确的做法是两边都改成一样然后复制到远端,这样才不会断开连接,如果连不上只要保证两个参数一致就可以重新连接了,一个好像是通道那里,一个是窗口那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