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能玩车吗

楼主(2018-10-16):
乐迪at9能玩车吗?如果能通道怎么接?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不能 自己定义好油门和转向就行了呀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飞机遥控器都可以玩车的,你设置好通道输出,油门需要回中配件。

网友:
当然可以 油门回中调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