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链接异常

楼主(2018-10-16):
小白求助,F3飞控调参时不小心把数据线拨脱了,然后在链接,可电脑显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就链接不上电脑调参了,请大佬帮忙看看,会不会就这么坏了?

网友A:
数据线坏了或飞控USB接口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坏了或飞控USB接口坏了

线和接口都检查过了没问题,有个大佬告诉我说是热插拔惹的祸,他说刷固件和调参时都不可以乱拨,要退出后才能拨线,但没说该怎么救回来,估计又得换飞控了……

网友B:
我也碰到过,换个接口就好了。那个接口不好焊,买了十个,焊到第四个才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过,换个接口就好了。那个接口不好焊,买了十个,焊到第四个才焊好。

我这个不是接口问题,是电脑端拨脱了,是热插拔就会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不是接口问题,是电脑端拨脱了,是热插拔就会坏

我也是热插拔坏了,换个接口就好了

网友:
usb协议重装就OK了貌似

网友(2019-02-24):
我的一是无法识别USB换个F3飞控能连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