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APM osd只显示版本号,不显示参数。

楼主(2018-10-17):
接线RX TX,电压,绝对没问题,社区版 地面站点击了启用OSD,按复位键,还是没用,加载完了,只显示版本号。

网友:
APM是挺强大的,fpv这miniosd简直烦炸,供电问题,刷固件各种问题,放着接灰了

网友:
osd的rx接飞控的tx,反着的,如果这个没问题,打开飞控看里面有个接线的,是不是没有接在osd上

网友:
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看下接线是否正确,tx rx有无交叉
,osd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