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富斯i6 ibus设置

楼主(2018-10-17):
富斯i6系统设置里面ibus setup里面设置成CH5的时候,会跳出这么一段话:Assigning CH5 Press the corresponding servo interface button or press 'CANCEL',这段话,这是除了ok和cancel这两个按键,其他的按键和开关都没用,这个要怎么操作?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有分配过通道5为那个拨档开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分配过通道5为那个拨档开关没?

分配给SWC,但还是没反应

网友B(2018-12-23):
现在还需要吗?
我好像设置好了

网友(2019-12-03):
这个ibus setup是用来做接收机通道扩展用的,需要配富斯的CEV04使用

网友(2021-10-13):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需要吗?
我好像设置好了

请教如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