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找了一个320的图纸,怎么才能做得完美

楼主(2018-10-18):
准备入门,小白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A:
建議先學飛吧...
基本飛行功力先練好...
這樣日後自己製機自己試機...
才能知道怎麼修正改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學飛吧...
基本飛行功力先練好...
這樣日後自己製機自己試機...

干真飞机的,想入门航模玩玩,不知道航模这个图纸都是怎么到成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先學飛吧...
基本飛行功力先練好...
這樣日後自己製機自己試機...

Airbus 的各种参数都有,就是不知道航模有图纸后的制作工艺,怎么把它做出来比较逼真

网友:
用图纸裁薄轻木板,设计副翼转向舵这些,或者画cad淘宝激光刻板,再或者3d建模3d打印,然后轻木组装,上动力电装应该要用涵道动力,最后蒙皮,然后上色上漆,工程量可以说很大哦。论坛或者贴吧有人做空客轻木机的帖子,找一下看看吧

网友:
刚入门就买epp泡沫的像真机,练一练,抗摔,摔坏了也好修

网友:
建议找一下轻木制作教程,论坛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Airbus 的各种参数都有,就是不知道航模有图纸后的制作工艺,怎么把它做出来比较逼真 ...

Airbus圖紙
可以先用繪圖軟體繪製後擷取各切面圖做成肋片...
之後再拼湊成遙控飛機...

网友:
泡沫机拿这是轻木飞机图纸

网友:
看着好复杂

网友:
建议买成品 这个飞机从0做 工作量超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