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介绍一下这几个PID分别是飞机哪些表现

楼主(2018-10-19):
只知道第一排自稳p是角度的大小,下面那几个分别是什么意思啊?代表飞机哪些状态,麻烦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其他人呢

网友:
i值不用动,p值低了飞机稳定效果差,会摇摇晃晃。p值高了会修正过度,机身会抖动严重。d值是配合p值的。当p值较高,出现机身震动情况时。你又不想降低当前p值的数据。就调高d值,d值就像把锉刀。会把p值过高带来的尖锐的负面影响磨平一些,d值过高就像锉刀疯狂磨铁一般,会发热,严重的会烧毁电机。不知道这种比喻方式你看得懂吗

楼主:
左下角跟右上角这两个轴抖得比较凶是哪个值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