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达人,二三轴云台可以侧装吗?(镜头向地面)

楼主(2018-10-19):
见过立装和倒(吊)装,但我需要将一个特别的镜头像地面方向拍摄,并且保持稳定,用云台主要就是用锁定模式,以保持画面不抖动。

网友A:
前置云台吧?不是早就这么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置云台吧?不是早就这么干吗

谢谢了!前置云台和吊装云台结构一样吗,是不是把吊装的侧装就是前置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前置云台和吊装云台结构一样吗,是不是把吊装的侧装就是前置的了? ...

看你是什么云台。有些可以 有些不可以

网友:
放前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