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小白,一切都不懂

楼主(2018-10-20):
地面站刷不了固件,

网友A:
从新下载一个,有的版本就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下载一个,有的版本就是不行

我都从新下载了,是否给个链接

网友:
你可以试着重启一下飞控,或者检查一下飞控是都能被电脑所识别(就是飞控驱动是否已正常安装),还有就是刷固件的时候,不能点击MP右上角的连接,应该先刷固件再将mp连接飞控!但电脑得先识别到飞控!

网友:
如果是软件的问题,你可以去官网下载

网友:
软件问题,换一个就行

网友:
版本问题

网友:
这里有多轴,固定翼,直升机……的固件。下载下来看你需要那个对应重新刷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
下载以后选择自定义的固件找你需要的固件重新刷。

网友:
多潜水,先看泡泡的帖子,再着手捣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g4uCagS9gX1bHGsr3SiA 提取码:622h

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