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dc云台故障,有一个二极管烧了,换了一

楼主(2018-10-20):
bdc云台故障,有一个二极管烧了,换了一个,通电测试二极管发热,热量感人,都能看到二极管中间烧红,整个板子烫手,有没有大神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板子背面画圈地方是板子线路被刮断了焊锡接上的,正面的是二极管位置

楼主:
刚刚测试被主控把手烫了,估计七八十度,接电两三秒

网友A:
单片机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完了吧

不知道,没连电脑试

网友:
单片机烧了

网友B:
我云台也这毛病,通电就发烫,电机乱摆,现在拆掉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云台也这毛病,通电就发烫,电机乱摆,现在拆掉换新的

就没想到折腾一下?

网友:
不懂电路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最大的可能就反接了,主控看运气了,有的时候烧不掉,有的时候一碰电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最大的可能就反接了,主控看运气了,有的时候烧不掉,有的时候一碰电就烧了

可能芯片坏了,稳压模块输出和负极导通,把模块拆下来测模块好的,芯片拆下来就好了,芯片有两个相邻脚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