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模友!!!3寸鸡鸡

楼主(2018-10-21):
配置:格普3寸机架,格普1408,黑蚁迷你f4飞塔。高能4s850。
温柔飞就2分钟,不敢推油门,做个动作1分钟就得下来。

我想飞个4分钟左右(温柔)就可以。万能的模友,该怎么改呢?
换个小点的电机?换个更轻的机架?还是直接上4寸机架?
ps 图片中的保护圈已去掉。

楼主:
坐等大神

网友A:
我的同款电机,kv3750,格普20amini飞塔,花牌4s850,乾丰3寸桨,温柔飞5分钟没问题,不过我比较喜欢用4s550飞,感觉轻盈很多。

网友:
等大神解答吧。。。

网友B:
这个配置悬停应该可以到5-6分钟,飞下来摸电机烫吗?很烫的话,需要调整下滤波和PID。
电压飞到多少降落?有时候飞控的电压测得不准,实际还有剩余。最好用电显或者电压表校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同款电机,kv3750,格普20amini飞塔,花牌4s850,乾丰3寸桨,温柔飞5分钟没问题,不过我比较喜欢用4s55 ...

你用的什么机架?你裸机多少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悬停应该可以到5-6分钟,飞下来摸电机烫吗?很烫的话,需要调整下滤波和PID。
电压飞到多少降落? ...

本来是默认pid,上天有点刺耳的响声,降低p d好多了,不过好像有点太低了,30 25 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悬停应该可以到5-6分钟,飞下来摸电机烫吗?很烫的话,需要调整下滤波和PID。
电压飞到多少降落? ...

电机不烫,温温的,一般飞到14.7就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不烫,温温的,一般飞到14.7就下来了

可以飞到电压再低点,14.4V左右,充电器有显示充电电量吗?飞完充电看充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飞到电压再低点,14.4V左右,充电器有显示充电电量吗?飞完充电看充了多少。 ...

印象中冲个300mah左右

网友B:
你个850mah的电池,只充了300mah明显还剩下很多电量没飞完啊。。可以飞个3,4分钟再充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个850mah的电池,只充了300mah明显还剩下很多电量没飞完啊。。可以飞个3,4分钟再充看看 ...

行,我明天再试试看,这个之前没有留意过。充电的话冲个500mah?是不是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行,我明天再试试看,这个之前没有留意过。充电的话冲个500mah?是不是算可以

放到个700mha应该都可以,最好用万用表或电显测下

网友:
我银燕1306 3140桨 加格式4s850温柔飞7分

网友:
你看看是不飞控osd显示电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