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调参 解锁不了 设置页面禁止符显示11

楼主(2018-10-21):
bf调参 解锁不了 设置页面禁止符显示11  还有就是 之前解锁后电机转速自己会慢慢升高 请大神解答

网友:
不懂路过。会有大神解答得。耐心等待

网友:
bf啥版本啊

网友A:
去看看kz老师的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kz老师的教程吧。

看了 没讲关于我这个问题的

网友:
电机转速升高是不是开AIR MOOD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 没讲关于我这个问题的

嗯。你需要一个百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