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大力四合一电调问题

楼主(2018-10-22):
1号电机永远不转,换了电机也一样,其他几个电机正常运转,到底什么情况?!

网友A:
交换电调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换电调试试呗

不好意思 没注意四合一  检查下信号线呢

网友: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飞控的1号电机口没有输出信号,我是独立电调。我把1号电调信号口并到2号电机口,1号电机和2号一起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