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泡泡老师、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8-10-23):
刚入手一个pixhack v2,刷固件和导入参数都正常,然后在校对罗盘的时候卡了一下,重新断电上电打开地面站,发现pix中间的led灯不亮了,usb端口在地面站可以识别,但是连接不上地面站。(在校对罗盘时,我给飞控通了电源的)。会不会被我搞坏了啊求泡泡老师、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飞控,固件,地面站 作者:lu55553457 83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差回来一起吧!

加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的怎么样了?我也刚入一个和你一样的飞控也是正在煎熬之中,可以一起吗?2862301271q

最近出差半个月,没时间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hack v2 驼背的那种?没玩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楼主买的pixhack不妨在某宝上找雷讯家问一问。

有道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hack v2 驼背的那种?没玩过呀

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脑,再试试

换过了也是不行

楼主:
继续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来帮你顶住 没有答案前不能沉

楼主:
自己顶,继续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电也没问题啊,找找原因吧

试过重启电脑、删除重装驱动和地面站、换数据线等方法,但是都不行啊。

网友F:
通电也没问题啊,找找原因吧

网友E:
我也来帮你顶住 没有答案前不能沉

网友D:
换个电脑,再试试

网友B:
pixhack v2 驼背的那种?没玩过呀

网友C: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楼主买的pixhack不妨在某宝上找雷讯家问一问。

网友A:
调试的怎么样了?我也刚入一个和你一样的飞控也是正在煎熬之中,可以一起吗?2862301271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出差半个月,没时间弄呢。

出差回来一起吧!

网友(2018-11-23):
引用 楼主:
加你了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