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凯x-lite 加mpm多协议飞玩具飞机

楼主(2018-10-23):
frsky xlite 加mpm多协议飞玩具飞机  油门没劲(打到顶飞机也没劲,用原控和同类型产品没有这个问题,动力很好) 问问大神们 我这个需要怎么设置

楼主:
用原控以及同类型的外接多协议模块 还是以及内置了多协议模块的遥控器都没有这个问题 ,低电压的时候依然动力非常好。所以飞机的动力方面不存在问题。飞控是没有办法调整的,只能从遥控器和多协议发射模块方面解决。

楼主:
飞机是这款。配置:716空心杯+300mah 1s lipo  ,轴距65mm ,重量23g

网友:
有可能是油门行程的问题

网友A:
玩具的油门能校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玩具的油门能校准吗

要看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了 H36就可以校准油门

网友C:
帮你顶 让大神们能看到你的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油门行程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的油门能校准吗

不能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了 H36就可以校准油门

H36怎么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顶 让大神们能看到你的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