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调PID

楼主(2018-10-23):
照到教程调PID,用6通道关联旋钮先调p让飞机开始抖动然后往回钮让飞机抖动比较小,然后旋钮再关联d值,但是怎么调d感觉飞机都不稳随风飘,电机前右跟后左这两个声音有点响,再怎么调才能比较稳啊?

网友:
用的是什么飞控?

网友:
你在想啥呢,调pid还想调出飞机定点不动的效果?

网友A:
p调高抖动说明修正过度了。这时候你d值调高会缓解这个抖动情况。。d值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如果飞机急速掉高的时候抖桨严重,那就调高d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p调高抖动说明修正过度了。这时候你d值调高会缓解这个抖动情况。。d值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如果飞机急 ...

那是先调p抖动了就调d还是先把p调得不抖再调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调高抖动说明修正过度了。这时候你d值调高会缓解这个抖动情况。。d值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如果飞机急 ...

我以前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在遇到稍大的风时,他就会晃,越晃越不稳最后炸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调高抖动说明修正过度了。这时候你d值调高会缓解这个抖动情况。。d值就是为了这种情况而生的。如果飞机急 ...

大神这个d值怎样的表现算到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是这么做的,但是在遇到稍大的风时,他就会晃,越晃越不稳最后炸鸡

越晃越不稳是p小了,没风的情况下做点动作就剧烈抖动是p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这个d值怎样的表现算到位

飞机快速掉高的时候飞机不抖桨。并且飞完一圈电机无烫手情况,这d值就差不多了。d值太高电机会发烫,严重的会烧毁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先调p抖动了就调d还是先把p调得不抖再调d

p稍稍往回调一点然后d稍稍高一点,做一个中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晃越不稳是p小了,没风的情况下做点动作就剧烈抖动是p太大了

我的现在在无风情况下时不时的会抖两下然后又不抖了时不时又抖两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机快速掉高的时候飞机不抖桨。并且飞完一圈电机无烫手情况,这d值就差不多了。d值太高电机会发烫,严重 ...

谢谢大神指导,我上次是D的数值是p的两倍还多,电机好像也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指导,我上次是D的数值是p的两倍还多,电机好像也还好,

我的飞了下来电机不烫,但是前右后左这两个电机时不时的会抖两下然后电机声音跟其他两个不一样,不知道是PID哪个参数还不合适

网友(2021-01-22):
学习了,大神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