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带带我,我第一次玩四轴,naza lite飞控

楼主(2018-10-24):
我第一次玩四轴,这些都是在淘宝一家卖的。之前是自己组装的,当时出现的问题是,解锁后2.3.4.号电机转1号电机油门到80%才开始转,商家叫我在接收机上做油门校正,弄了半天还是不行,商家让我寄回去帮我调,他帮我调好后还发了视频给我,GPS定点晃得厉害,他说大疆飞控都是这样子,现在给我发回来了,晚上我在家里试怠速就是:接电试机,拨杆解锁油门到7%2m,4m电机开始转,油门17%1m电机开始转,60%3m电机开始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商家说要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出去试飞试试,我想这样的状况我真不敢拿到外面试。
我的四轴配置是480的机架,2312的电机,好盈乐天20A的电调,自组的3s5000mah单片4.35V电池,naza lite飞控,乐迪AT9S的控。
还请大神带带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GPS收卫星看灯,是看GPS上的小信号灯,还是飞控上的LED灯

网友:
恭喜你,肯定没校准电调

网友:
电机或电调交叉调换一下试试呢

网友:
电调校准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校准电调的问题,用的什么电调用什么方法校准,让每一个电调知道你的油门的高低位

网友:
感觉是电调校准的问题

网友:
在飞控里面校准一下电调,切记一定要拆桨,

网友:
校准好的油门行程电机一定是同步的,买个线四个电机一起校准

网友:
选择的是gps模式吗,这样的自组应该被淘宝宰的挺狠吧

网友:
大神多,听他们的试试

网友:
机架不水平也是一个因素... 有一些高低不平的条件 低的一边 解锁推油门就会先启动 高的一边就缓启动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电调出问题了,换四个电调试试

网友A:
和你的配置差不多

楼主:
自己做了一个油门行程校准的插脚,现在可以起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你的配置差不多

你的加电池一共有多少克,我的1100克

网友:
这飞控打满舵后一下子刹不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加电池一共有多少克,我的1100克

我的550两公斤多

网友:
祝试飞成功

网友:
下载个bf调参

网友:
调好飞控的姿态值,做下电调校准

楼主:
接电试机,拨杆解锁油门到7%2m4m电机开始转,油门17%1m电机开始转,60%3m电机开始转,油门行程校准4个电机一起校准就可以了。
先做个5个信号线并联电路插座,一根信号线一头接遥控接收机的3通道,一头接插座,再把4个电调信号线接在剩下的插座上,把接收机转到普通模式,再做油门行程校准。好盈乐天校准电调方法:电调信号线接上接收机第3通道 -----打开遥控器并把油门推到最高点------把电调插上电池-------听声音----嘀---嘀嘀----三声过后把油门杆拉到最低点-----听到嘀嘀嘀三声-----切断电源__OK,再试机
做一个插座,成本几分钱,网上也有买,要一十几。

网友:
试飞心里都很慌,怕摔。。。

网友B:
这种样子的中心板比较少见啊。还是自己加工的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样子的中心板比较少见啊。还是自己加工的满意。

这个机架有多重?

网友:
不没去称,挂了云台相机图传没供电的状态测试4S5000的电池悬停了18分钟。1045桨dji2312电机,500轴距。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看看教程学习学习。

网友:
比楼里咯去咯

网友C:
用的什么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GPS?

naza lite的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G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