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斯凯X9D油门报警怎么解决,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8-10-24):
睿斯凯X9D油门报警怎么解决,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把油门报警关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油门报警关闭啊

怎么关闭

网友:
开机的时候油门没有在最低,或者重新校准一下摇杆

网友B:
開機前將油門通道搖桿撥到最底就不會出現...
這是安全機制阿...
或是油門桿位置告警的選項不要勾選也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開機前將油門通道搖桿撥到最底就不會出現...
這是安全機制阿...
或是油門桿位置告警的選項不要勾選也可行.. ...

棒棒棒 了

网友C:
油门模式没有设置 是中位还是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模式没有设置 是中位还是低位

是中位

网友D:
开机油门最低 这是个保护机制 不建议关闭
如果最低依然报警 你就要校准遥控器摇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机油门最低 这是个保护机制 不建议关闭
如果最低依然报警 你就要校准遥控器摇杆了 ...

大神,如何校准摇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如何校准摇杆

遥控器全局设置最后一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全局设置最后一页

拉到最低是这样

网友(2019-02-20):
我的也是这样已经喜欢了

网友:
开机自动检测摇杆和开关位置,没在预定位置就会报警,建议你去找份说明书,可以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