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和电调怎么搭配跪求解决

楼主(2018-10-24):
电池和电调怎么搭配
电调30a的
电池比电调的电流大会烧电调吗?

网友A:
烧不烧主要取决于负载,理论上来说靠限制电池输出电流来保护电调,你这搭配就出问题了。

电池的输出电流取决于负载,是被动的,电调也一样,在这么大电压下,电机要多少电流电池和电调就给多少,要的多了给不出了,电调有可能保护,有可能烧毁,电池则是电压会严重下降,所以正常来说电调和电池的电流都要大于电机最大电流。

电机的电流可以到厂家官网查询,根据你选择电池的电压还有配桨查找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不烧主要取决于负载,理论上来说靠限制电池输出电流来保护电调,你这搭配就出问题了。

电池的输出电流取 ...

谢谢我之前用3s5400毫安的追云电池去接12a的好盈电调带2312a的电机带9450的螺旋桨油门加满也没烧动力也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之前用3s5400毫安的追云电池去接12a的好盈电调带2312a的电机带9450的螺旋桨油门加满也没烧动力也很 ...

本来就不会烧,大容量唯一问题就是重,大C数唯一缺点就是贵。

网友:
保留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