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neec故障后重新试飞

楼主(2018-10-24):
无人机前一阵子   出现起飞偏航状况,经过多方问题解答,无人机遥控器控制主板出现故障    更换遥控器后重新起飞   状态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啊

谢谢,   ,无人机突然就出现偏航问题了   换了个遥控器才能用

网友B:
听你这么说,可能我的天地飞7是有些问题的,调参的时候就能看到数值来回跳动1到2个(没有波动摇杆的情况下会跳动),gps姿态模式是有些飘(naza lite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听你这么说,可能我的天地飞7是有些问题的,调参的时候就能看到数值来回跳动1到2个(没有波动摇杆的情况下 ...

可能就是遥控器问题  遥控器参数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