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方块miniosd刷不了固件

楼主(2018-10-24):
泡泡老师刷固件接几根线呀,除了正负极txrx交叉接,还需接哪一对线?谢谢您

网友:
还有一个叫dtr的接口,有些下载器没有,好像是控制自动复位的

网友A:
你这个刷机板少一个端口,当然连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刷机板少一个端口,当然连不上了。

请问泡泡老师这种可不可以

网友B:
有dtr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dtr口才行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泡泡老师这种可不可以

这个可以

网友:
usb转ttl上的rts和osd的dtr连接起来,我才刷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