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好失控返航,关控依旧是自稳怎么回事。

楼主(2018-10-24):
前面室内以为是GPS问题,今天到室外一试发现也是这样,用的是乐迪minipix飞控,飞控已经进入故障保护,但是没有显示返航模式。

网友A:
从图上看是遥控没设好,需要让要遥控本身的失控保护设置到油门通道低于你飞控里那个1072,然而你遥控失控保护的时候输出是1083,所以不能触发。

我不明白为什么非要用飞控自带的失控保护功能。让遥控三通道失控保护输出1072以下这种操作方式。

直接让遥控的失控保护第5通道输出返航档对应的pwm值多好,设置简单稳定可靠。

网友:
楼上正解,后面那种没用过不评论

网友B:
飞行模式是在1-6中的那个档位?这个档位你是否设置为RT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行模式是在1-6中的那个档位?这个档位你是否设置为RTL了?

已经按照老师你的设置好了,但是关控在没有GPS的情况下依旧不是返航,但是再模式选着里面pwm已经在返航的范围了

网友:
1楼是正解,遥控没设置好

网友:
没有GPS怎么返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行模式是在1-6中的那个档位?这个档位你是否设置为RTL了?

大神,apm有时间修吗?怀疑mpu6000 坏了

网友:
apm设置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C:
请问一下,pix飞控如何加载GPS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pix飞控如何加载GPS谢谢。

什么意思,接了GPS校正罗盘就可以了呀

网友:
你好,校准之后那如何设定高,一键返航,模式那新手求教

网友:
如何,设置飞行模式,我买的GPS是这样的,是有一个四频头里面就三根线,还有一个是两频红黑线,如和插到pix飞控上谢谢

网友:
和pix飞控上的空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接了GPS校正罗盘就可以了呀

如何,设置飞行模式,我买的GPS是这样的,是有一个四头里面就三根线,还有一个是两频红黑线,如和插到pix飞控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设置飞行模式,我买的GPS是这样的,是有一个四头里面就三根线,还有一个是两频红黑线,如和插到pix ...

你要找接口定义,你可以先看一下泡泡老师关于pix飞控的教学视频,我接触pix也不多,而且我的还是minipix,很多地方都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要找接口定义,你可以先看一下泡泡老师关于pix飞控的教学视频,我接触pix也不多,而且我的还是minipix ...

是在爱奇艺视频教程里吗,还有优酷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按照老师你的设置好了,但是关控在没有GPS的情况下依旧不是返航,但是再模式选着里面pwm已经在返航的 ...

没gps肯定是返航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在爱奇艺视频教程里吗,还有优酷视频

优酷,泡泡老师的视频里很详细

网友D:
机架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架多大的

猛禽360呀,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E(2018-11-26):
引用 网友A:
从图上看是遥控没设好,需要让要遥控本身的失控保护设置到油门通道低于你飞控里那个1072,然而你遥控失控保 ...

都失控了还能有通道输出吗,比如控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失控了还能有通道输出吗,比如控断电

当然有,这就是遥控本身的失控保护功能,所有遥控都有,不过设置方法不一样。

有些便宜控只能设置油门通道,其它通道不能设,这时候就必须使用飞控的那个失控保护,因为飞控带的失控保护是识别油门通道的值,但是如果是每个通道都可以设置的控就建议直接设置模式那个通道,直接设置到返航模式对应的pwm值,如果不会设置的话还有个办法更简单。

首先为了安全,先把桨拆掉,然后,接通地面站进入飞行模式设置界面,然后关闭遥控,看飞行模式那个通道那个模式被激活,你就把那个模式设为返航模式就好了。

网友:
我e乐迪控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