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撸了个小胖子,就差电机电调了,还要什么配件

楼主(2018-10-24):
准备一次买齐,第一次装机,不知道都要些什么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配置单。。。。。。。。。。。

现在只有飞控 遥控 小胖子空机 图传 显示器这些,电池电机电调我都加购物车了,不知道还要什么

网友B:
飓风2814  1100KV。
铂金40A电调(或60a电调)。
银燕金属舵 X4。
5200ma电池4s。或者4s3p的18650电池
山狗一只
GPS定位追踪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飓风2814  1100KV。
铂金40A电调(或60a电调)。
银燕金属舵 X4。

对了,还有电机延长线、舵机延长、y线若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飓风2814  1100KV。
铂金40A电调(或60a电调)。
银燕金属舵 X4。

用2216可以吗 ?舵机y线和延长线要几根

网友C:
2216动力弱了点,真要是飞也是可以的,UP主没说是否上FPV,小胖如果手动飞没啥意思,速度快没有大胖飘逸,用2814 1100KV电机最大装1155桨,小胖受尾鳍设计在那里直接用1155桨会扫桨,用9060都容易挂桨,如果草降还好点,最好是起落架或上3D打印的尾鳍保护,机头下部原装的起落架,水泥地降不好的话容易墩碎(提前打预防针),延长线尾部到前面2根40~45CM,副翼用2根短的,我一般都是买线回来把舵机拆开自己焊接,因为FPV插头越少越好,降低松脱的风险,还有海绵3M胶粘飞控,电调没必要上铂金,好盈飞腾系列就足够了(话说好盈新飞腾电调V5版怎么这么贵,仔细看性能逆天,有反推功能,电调上为反转刹车功能,装涵道飞机着陆时开启可有效缩减飞机滑行距离,模拟真实飞机的超短距离降落,除此之外还有普通刹车,比例刹车,刹车关闭三种模式,在普通刹车模式下刹车力度可调,在比例刹车模式下通过油门摇杆自动分配刹车力度,BEC输出电流8A,瞬间20A),个人觉得还是直接普通天行者6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6动力弱了点,真要是飞也是可以的,UP主没说是否上FPV,小胖如果手动飞没啥意思,速度快没有大胖飘逸, ...

多谢指教,就是冲着fpv来的,整机重量控制在1.5公斤以内

网友D:
2216上3s没有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16上3s没有力吧

我看有人这个配置爽飞,速度也能上100

网友D:
fpv速度太快就是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fpv速度太快就是费电

你是说2216费电吗?

网友:
2814,乐天40

网友:
FPV的小胖,起飞都在1.5kg上下了。2814电机,在起飞时会省心很多,不用担心推力不够而失速。

网友E:
2814 900KV 10寸桨 4S 16000电池。飞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F:
引用 网友E:
2814 900KV 10寸桨 4S 16000电池。飞到你怀疑人生

咱俩用的一样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咱俩用的一样配置

这个配置绝对可以,可快可慢可远可近可高可低,不过我的小胖已经拆了,我现在飞大胖,跟随清男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