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云台调参问题

楼主(2018-10-25):
调不了,出现这问题一直过不去

楼主:
报imu1 is not present or not healthy

网友A:
imu板子通信错误。要么线断了 。要么插头不好。要么线太长,要么被干扰。包括源干扰和传输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u板子通信错误。要么线断了 。要么插头不好。要么线太长,要么被干扰。包括源干扰和传输干扰 ...

是载板imu还是外接的imu?

网友A:
你里面。。IMU对应相机的那个  IMU2对应板载 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里面。。IMU对应相机的那个  IMU2对应板载 的那个

嗯,我调试查出来了,明天等ic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