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3S电池只能充到11V,求解

楼主(2018-10-25):
b6的平衡充电器,充了很久,一直显示单体电压3.66V,设定容量充满后,直接显示4.2V,实测还是3.66,求解

网友A:
不懂,我的显示4.2实际4.17左右。

网友B:
请用好一点万用表测,我用了一个充电器充电满了用bb响测电压老是不准,我以为充电器不行,买个七百多的充电器还是,电池不平衡,后来用四位半的万用表一测,3s电压,误差只有0.002这样。所以先看你有没有测准,用什么测的。

网友C:
会不会设置成铁锂

网友:
建议买a9

网友:
充电设置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我的显示4.2实际4.17左右。

问题已解决,是平衡充插口边有一个电感线圈脱焊,焊好后正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用好一点万用表测,我用了一个充电器充电满了用bb响测电压老是不准,我以为充电器不行,买个七百多的充电 ...

问题已解决,是平衡充插口边有一个电感线圈脱焊,焊好后正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设置成铁锂

问题已解决,是平衡充插口边有一个电感线圈脱焊,焊好后正常,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平衡充插口边有一个电感线圈脱焊,焊好后正常,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