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c云台问题

楼主(2018-10-25):
我的云台主控芯片正负极短路了上电发热严重,二极管都能干红,重新买了主控芯片换上了,不知道这个源码固件是不是开源的,求源码固件,芯片型号stm32f103

网友:
是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olliw.eu/storm32bgc-wiki/Main_Page

谢谢你,但是全英文很尴尬,你有没有下载好的

网友A:
。。。。 谷歌浏览器有翻译功能 (软件也是全英文) 貌似有中文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谷歌浏览器有翻译功能 (软件也是全英文) 貌似有中文教程

好的,我找下

网友B:
http://www.goodluckbuy.com/upload/uploads/file/index.htm  还要下载器。我最近就在研究跟你一样的问题。我弄的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goodluckbuy.com/upload/uploads/file/index.htm  还要下载器。我最近就在研究跟你一样的问题。 ...

加个好友吧,可以吗?带带我

网友C:
先把电路短路原因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路短路原因找下

找到了,芯片内部正负极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电路短路原因找下

就这两个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