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的电机轴承都是什么型号的呀

楼主(2018-10-25):
精灵3和精灵4的一样的吗,什么型号的,这两天飞的时候感觉有点异响,准备把轴承都换了

网友A:
异响一般换电机   ,这小轴承都不好找   电机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异响一般换电机   ,这小轴承都不好找   电机还便宜

便宜的电机也异响呀

网友B:
我的精灵也是电机异响,最好换原厂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精灵也是电机异响,最好换原厂的电机。

我的不是精灵,只是用的精灵电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便宜的电机也异响呀

本来电机就便宜,你这轴承不是不赚钱啊    你认为有多少店家会卖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电机就便宜,你这轴承不是不赚钱啊    你认为有多少店家会卖这东西???

大把好吗,轴承又不是就飞机用,很多东西都用呀,为什么会买不到呢,找个修电机的五金店都可以买到,基本配件而已

网友:
日本原装nmb品牌轴承,其它牌子品质就不行了,飞不了小时还不如原装异响的轴承,所以找不到好轴承还不如不换。